[求助] ICC placement error

楼主(2012-01-16):
各位大侠,兄弟在用ICC placement时报出如下错误:

Error: The target_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characterized for operating condition (voltage = 1.980000V, process = 1.000000, temperature = -40.000000)
Error: The target library does not contain an inverter.
An inverter is required for mapping

不知这个错误究竟是什么意思?db中肯定是有inverter的,这个inverter究竟是关键字还是泛指反向器?

网友:
mcmm的错误吧,

要把 各个scenario用到的std cell db写进target library,
所有的lib写进link library,

楼主:
多谢大侠
我对于mcmm还不是特别理解
我在帮助文件中看到,synopsys在target_library中只定义了max,而将min定义在set_min_library中,ICC会针对计算timing,而ICC还可以定义scenario,包括各种corner,那么基于这个scenario的timing计算会不会与set_min_library中定义的冲突?给我的感觉似乎有重复定义的嫌疑?

网友:
这个是set_operation_condition的错误
你可以如下解决:
        remove_scnario -all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analysis_type bc_wc -library $max_lib $max_condition
        set_tlu_plus...
这样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了

网友:
这个错误就是没建立场景,因为没有当前场景,就找不到operation codition,设一下就好了。

网友(2014-03-03):
还是有问题,我如上设置了,依然不对

网友:
It's should be a problem for the MCMM.
please take a reference to icfbicfb's comment.

网友(2020-01-16):
我遇到同样的问题了,有朋友知道怎么解决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