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help,模拟版图导出的LEF看不到pins!

楼主(2012-01-16):
用两种方法导出的LEF在encounter中PIN都是叠在block的左下角了,但是查看LEF文件却发现pin有指定坐标的,两者不一致,郁闷啊。。各位求救了,都整了两天了 。说下我导的办法,看有没有什么问题:

工艺是华虹的0.35

第一种办法:按网上的教程导的,先import lef, 接着stream out gds2后导入abstract,pin step的时候报有wrning,说电源地提不出来,我也没有管,next ..next,最后export lef。放到EDI中不行,PINS 叠在一起了。

第二种办法是参看的cadence_doc的pllclk的tutorial,疑惑的是它没有说import LEF,同时pin step中的map选项卡也没有填写。直接接pin,extract,abstract....。但我照着作了下,也能导出来LEF,但最终也能导出LEF,但最终也是在EDI中失败。

现在没有办法, 哪位高手救下小弟。。。
另外,在PIN sep的时候那个map要不要填写,我模拟版图的所有标注都是用金属1层,没有text层,也没有pin层,要填写话是不是这样写:
( Metal1 (metal1 drawing) ) 我就是这样写的。反正没有报错。

网友:
楼主,建议你把warning看看,很有用的
还有就是tech lef 和map file里面层次定义一致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起来你的LEF没问题,看看encounter输入lef时候的log,是不是有什么错误

楼主:
问题解决了,重启后再导一次,就好了,奇怪了。不过还有其他问题接踵而来,重新开个帖吧

网友(2012-05-12):
回复 楼主:

    楼主可否把第二种方法的参考文档发上来,现在我也在提lef,但第一种方法走不通,谢谢!

网友(2018-03-16):
感謝分享  大堆   感恩  th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