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已解决--APR后hold time slack多少合适

楼主(2012-01-16):
请问大家APR之后,对于hold time slack 一般多少比较合适,现在跑出来有0.023,是不是大于0就可以了? 恭听大家的指导,谢谢!

网友:
只要约束正确,大于0就可以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心里总感觉hold time slack要在0.x这个量级才安全,是不是这种考虑是多余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有uncertainty 和derating factor么? 有的话不用担心

网友:
uncertainty 设了多少?
只要uncertainty + hold time slack = 0.2左右就可以,即使hold time slack 是负值也没关系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好,你所说的uncertainty指的是DC 约束里设的吗,我在DC中已经设了set_clock_uncertainty 0.8了,PR中也考虑到了该clock uncertainty进行布局布线,PR后有了真实的propagated clock,那么PT分析中应该就不用加uncertainty了,对吧?

还有uncertainty+hold slack=0.2左右是经验值吗,还是基于其他方面考虑的,谢谢!

网友:
PT时,加上uncertainty选项,顺便也可以查看究竟有多大的setup/hold timing margin

楼主:
回复 网友D:

你好,你所说的在PT中加的uncertainty,是不是应该只是指的clock jitter? 因为在PR后,clock skew已经明确了,会体现在sdf中。
那么clock jitter一般设为多少呢? 跟频率有关系吗?

网友:
可以认为是clock source jitter,也可以认为是additional margin for timing analysis
到底设置多大的uncertainty,重要性不大,重要的是设计留有多大的margin,它等于设计中实际的timing - 规格书要求的timing。也不是越大越好,margin越大相对来说,面积也就越大
clock source jitter跟频率关系不大,跟pll健壮性有关

网友:
LZ, 你的design是什么工艺?  主频?Mhz