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模拟CMOS设计中过驱动电压怎么取值?

楼主(2012-01-16):
请问一下,在设计模拟CMOS电路中MOS管的过驱动电压一般怎么取值,有没有什么工程经验,或是工程中一般怎么取?跟那些因素有关?

谢谢了,本人正在学习中。。。

网友:
这个基本和你能想到的因素都有关。。。

楼主:
譬如说呢?感觉模拟电路设计一直是凭直觉来的

网友:
记得在sansen书上看到过这个,如果需要很大的增益时,过驱动电压尽量小,通常值为0.2V;如果是希望两个管子电流匹配的好,比如电流镜,则过驱动尽量大些;根据用途,各种指标等,trade off!

网友:
这种问题已经成为eetop模拟板块的月经贴了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

网友:
回复 网友A:

太逗了。

网友:
虽然月经,但是的确是刚开始做模拟的时候最困扰的问题嘛

网友(2013-11-22):
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