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以前看到过的一道题目,没有思路,大家讨论看看。

楼主(2012-01-17):
以前看到过的一道题目,没有思路,大家讨论看看。

1.
有一个A/D模。一个模拟输入,生一个16bit的数字出。需要算第t(t>=8)个时钟前8个出的平均需要多少的逻辑单元和逻辑单元?

网友:
简化的做法是一个减法、1个加法及一个移位。

网友:
3-bit counter
16+3 bit accumulator
16 bit HA for round function

楼主:
只求每个时钟沿之前8个数据的平均值的话,
要怎么能实现把这8个数据之前的那一个数据减掉呢,
总不能让数据都在里边用寄存器打8拍吧。

网友:
average FIR filter. At least 8*16 DFFs are used. And other comb logic can be shar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