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电源输出功率mos漏极波形比较奇怪。

楼主(2012-01-17):
(图片)

网友:
回复 楼主:

    贴电路 贴波形点

网友:
切换的电流太大了,可以先用一个理想开关看看切换的电流为多大,或者直接测量漏极电流和驱动电压的关系,再选择相应规格的器件进行仿真

网友:
低电平有50V?????

网友(2012-05-06):
电路图呢?可能是驱动能力不足   ,或者反馈不好!

网友:
仿真的MOS管模型有问题。。。请贴上MOS管的模型。。。。。感觉你的导通电阻很大,或者模型有问题。

网友:
贴电路吧,你的设计输出有100v?

网友(2012-10-12):
管子没有很好地导通吧

网友(2014-03-15):
回复 楼主:

   楼主, 能不能求教一下,怎么仿真输出功率和电源功率,我在做D类功率放大器,按照资料上面加入LC滤波器,但是只能测出来电感的静态电流,不知道要怎么测量功率,还有电源功率,不知道楼主可以教我一下,谢谢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你要用Cadence测量的话,再计算器上输入以下代码:
# ((-100)*average(clip(VT("/Vout")*IT("/I2/PLUS") 450u 500u )))/(average(clip(VT("/Vin")*IT("/V0/PLUS") 450u 500u ))+average(clip(VT("/HS1")*IT("/V1/MINUS") 450u 500u ))+average(clip(VT("/HS2")*IT("/V6/MINUS") 450u 500u ))+average(clip(VT("/LS1")*IT("/V2/PLUS") 450u 500u ))+average(clip(VT("/LS2")*IT("/V8/PLUS") 450u 500u )))

VT里面是电压,IT里面是电流。这个公式就是Vout*Iout/(Vin*Iin)就是效率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非常感谢

网友:
回复 网友B:

   麻烦我还想再问一下,公式里面的V0,V2,V6,V8以及I2是指的什么地方的电压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