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问Dickson电荷泵的噪声怎么计算?

楼主(2012-01-17):
目前我有两种想法:(1)开关电容等效一个电阻,这个电阻的热噪声就是输出噪声
(2)没有电阻,也就没有热噪声来源

哪个更为靠谱一点呢?拜谢!

网友:
算哪的噪声,输出还是输入?

网友:
While there is a very large glitch and switching noise noise at the output (~Co/Ci) we consider relatively small thermal noise ? Charge pumps are very noisy by design and thermal noise should not be a concern. Any practical reason?
虽然是一个非常大的干扰和开关噪声噪声输出(〜合作/次),我们考虑热噪声比较小?电荷泵设计和热噪声非常嘈杂,不应该关注的。任何实际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
楼上的翻译妥妥的...~~
Dickson输出的纹波比噪声大多了吧,热噪声需要考虑?

网友:
Vripple正比Iout/(N*Fclk*Cout)

网友:
@keken    Very keen eye to details but we are not there yet
Vripple正比Iout/(N*Fclk*Cout)   good detail if we were into design of the circuit   We are at fundamentals    Thanks for pointing out anyways.

In general Cin to Cout ratio with R plays the peak ripple for charge pumps. If you calculate particularly for Dickson you can get your result (Iout than a function of Cin and Cout). But this is irrelevant  detail here. Our discussion is whether relatively very small thermal noise matters at all while there is an inevitably large  Vripple.  Or as I asked is there any application requires somehow consideration of thermal noise. I am missing here to imagine a practical application with a such thermal noise requirement, therefore design is not important, so I overlook almost everything. Please someone let us know if any application exists :)  Thanks in advance.

@ keken    很敏锐的眼睛的细节,但我们现在还没有:)
VRIPPLE正比IOUT /(N * FCLK*苑)良好的细节,如果我们的电路设计:)我们在基本面:)感谢您指出了反正。

在法院的比例与R一般CIN次峰纹波充电泵。如果迪克森特别计算,你可以得到你的结果(比cin和cout函数IOUT)。但是,这是无关紧要的细节在这里。我们的讨论是在所有热噪声问题是否相对很小,而有一个不可避免的大VRIPPLE。作为我问有没有任何的应用程序需要某种方式考虑热噪声。我在这里失踪的想象与实际应用等的热噪声要求,因此设计并不重要,所以我忽略几乎所有的东西。请别人让我们知道是否存在任何应用程序:)在此先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A:
MEMS 应用 ,thanks
ripple的频率比较高,在care的范围之外~  因此只关心热噪声的影响

楼主:
回复 网友B:
输出的

网友:
回复 #1  purple_windbell

Thanks letting me the application, Apprerciated. Natural frequency is low so filtering occurs for glitches. But thermal noise floor is then concern Is it possible to cruse by switching of output and riding on Cout reserve if power not needed continuously and voltage fluctuation is OK. I am not expert on MEMS so ignore this comment if it does  not make sense
回复#1 purple_windbell

感谢让我的应用程序,Apprerciated。固有频率低,使过滤毛刺发生。但热噪声基底,然后关注:)开关输出和骑法院储备,如果电源没有需要不断和电压波动是确定是否有可能邮轮。我不是在MEMS专家,所以忽略此评论,如果它没有什么意义:)

网友:
回复 网友C:

I can not use the words you use

During translation, cutting and pasting, something went awry, that is why. But also I am not English. Thank you letting me know the obvious. I hope at least you felt better yourself.

Losing time and resources is not a good thing to d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