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流镜版图折迭匹配多少长度最为适合?

楼主(2012-01-17):
Baker书上关于电流镜匹配的版图,输出入电流比10u:20u 宽长比:20/2:40/2

1.设计了一个PMOS电流镜,因为是低功耗,电流只有1.2u宽长比2u/1u,这样还需要匹配吗?

2.同样电流下用NMOS电流镜宽长比小于1,只有1u/2u这样该如何匹配呢?

3.有经验版图工程师对电流镜匹配的看法是?

网友:
回复 楼主:

   越小失配就越大的,建议将W和L放大相同的倍数,这样失配就会减小点,另外可以在四周加上dummy

网友(2012-04-21):
    二楼说法不正确,W/L不等于2W/2L。两者的gm首先就不同,还有沟道长度调制效应在里头,layout做只能改W,不能轻易动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