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频率响应分析

楼主(2012-01-17):
请参照下图所示,P输入的是频率可变的脉冲信号,应该怎么计算频率响应?也就是使得最后三极管开通、断开的频率中间值?

网友:
频率变化的50%duty的方波? lm2904输出到三极管是交流耦合所以对三极管的影响是交流变化的; 这个图很容易用仿真软件仿真出来的啊

网友(2012-03-15):
为什么不仿一下

网友(2012-05-06):
这。。。。。。仿真一下就出来了啊 ,而且这个图常用的仿真软件都能仿的吧。

网友:
仿真時要有正確Device Model.

网友:
就是啊,仿真下可以指导你分析

网友(2012-12-05):
仿真一下就出来了啊 ,而且这个图常用的仿真软件都能仿的吧。

网友(2013-06-02):
输入都没说在哪里,因此很蛋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