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bstract报了错误,不知道如何解决?step都做不成了!

楼主(2012-01-17):
是这么回事: 本人启动abstract的路径和icfb启动路径都一样,照着tutorial把icfb下做的模拟版图都LEF出去,并且也都算顺利转出LEF了(只有vdd、gnd没有PIN)。由于调入EDI后PIN脚出了点问题,pins重叠到一起,所以我在想是不是首先需要在 abstract中import LEF文件(以前都没有import LEF)。于是我就把华虹的head.lef给import进来,结果就悲剧了,报了错误,看是看懂了,就是不知道如何解决。。。图如下:

求各位出手相助!谢谢!

楼主:
这个错误的是由于导入LEF引起的,现在Open library都不起作用了,急啊。。。

网友:
via 定义错了呀,应该是layer map文件出错了。你这个流程还有挺长的路要走了,提了pin以后,placement blockage,pin direction,route guide都要调的。
   你现在先把layermap 弄对吧。

网友:
我是这么做的,你可以试试
1)首先要保证tech.lef 和 layermap里面层次的定义一致,不一致手动改改
2)然后起abs,新建一个library
3)导进tech.lef
4)导进GDS,map file
5)pin
6)extract
7)abstract
过程中如果有warning,需要看看,看不懂可以接着往下做,看看最后的lef怎么样

另外,你说pin全部跑到左下角去了,这个应该直接vi lef就可以发现了

楼主:
    这个错误是由于昨天我import LEF引起的,在此之前,我的abstract 工作正常,还能导出LEF呢。。。难道是LEF文件修改了我的layermap文件?

网友:
你import lef不是也需要layer map吗,你的gds2lef的map现在看起来出了问题,你以前用的tech lef应该不是这个tech lef吧?

楼主:
以前我不需要读LEF和GDS,直接就是open_libray,pin,extract,abstract了。我看的cadence doc的abstract教程就是这样的。这个问题看来不好解决,我还是用4楼的方法试试吧。

网友(2012-12-04):
回复 网友A:

    求教下,定义pin的时候需要输入一个如下的表达式:

(textLPP1 geomLPP1 geomLPP2)
求教这几个名称要从streamOut.map上要怎么对应起来?

我的设计的pin都在第5层
streamOut.map里面对应信息是NAME metal5/PIN和NAME metal5/SPNET。
在virtuoso里面给metal5打lable用的LSW是M5_CAD TEXT
求教,这里我卡了好久,不着调怎么写那个表达式。很多概念不是很明白

网友:
abstract太烦了了,不好用,

用laker吧, 直接出lef还挺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