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c insert_zrt_diodes 问题?

楼主(2012-01-17):
请问各位兄长,有没有见过insert_zrt_diodes  fix antenna时一些地方diode无法insert的问题,而一些地方可以insert?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空间,routing可以走通,diode库应该是没问题,有的地方是可以插入的,但有很多地方都插不了,所以非常郁闷。。。
      warning也没看出什么异常情况!

网友:
一般就layout或者 用calibre 结果反标了,

跳线或者是加diod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