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大家关于 电荷泵 AC 仿真模型的问题

楼主(2012-01-17):
我想请问大家一个问题 请参考下面的电路

这个是电荷泵电路 里面有一个loop 是连接在电荷泵输出和error amp的  我想通过AC仿真来检验loop stability  但是白色框框里面的两个diode 和 flying capacitor是离散信号 所以需要进行模型化

请问大家有这方面的经验吗 多谢赐教!

网友A:
好像有本关于开关电源电路建模的书,里面介绍了几种方法建模的,可以参考!

网友:
换仿真器,用simetrix可以直接利用pop仿真!!!!

网友:
通过瞬态防真的方式看看稳定性就可以了

网友(2023-11-03):
引用 网友A:
好像有本关于开关电源电路建模的书,里面介绍了几种方法建模的,可以参考! ...

什么书

网友(2024-02-04):
请教一下楼主现在有什么心得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