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低压高速数据接收比较器

楼主(2012-01-17):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说出来希望大牛们出来指导一下,或者大家讨论一下,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
具体问题:主要是用于DDR3和LPDDR2的数据接收的比较器;仿真时电压最低会在1.0到1.1,最大到1.8,工艺的MOS阈值0.55V,接收比较器的参考电压0.5VCC,VIH=0.5VCC+0.1V,VIL=0.5VCC-0.1V,问题是在VCC=1.0到1.1时,如何实现1GHz(仿真速度)的接收比较器呢?因为采用典型结构,MOS只能亚阈值导通;实在是不知道如何下手了。请大牛指导一下,不了解的也可以相互讨论一下,共同学习,谢谢

网友:
看工艺像是.25um或.35um,低压下输入管在亚阈值区gm很小,很难做到高速。没做过不太清楚,看看有没有什么低压运放结构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多谢指导,亚阈值下确实是速度很难上去,正在考虑能否用低压电流比较器实现。

网友:
可以考虑在输入差分对的负载上加交叉正反馈来提高增益,也可以间接的增加比较器的带宽。注意交叉正反馈不至于引起震荡就好了。可以搜一下这方面的论文,partial positive feedback。

网友:
好专业啊

网友:
common gate比较器也不一定可以达到1G,这要看你的支路电流。
可以考虑用数字比较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