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IC615导入GDS的问题(解决_又有新问题_大家一起来搞)

楼主(2012-01-17):
IC5141上stream out的GDS文件,导入到IC615里,是否需要什么特殊的操作?

换64bit的patch搞定,

又有新问题:

glilbc detected /.../bin/64bit/strmin:double free or corruption(!prev)

网友:
没什么特别操作,注意layer map

网友:
东西和5141 不一样了,现在都是oa数据库,还行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在615的virtuoso里,我每次shift+F的时候,都提示“low memory warning”

   且我用top看,发现不知道咋搞的,我啥都不干,一个软件不开,服务器内存就被我吃了30%,真TMD

   icfb,你碰到过这些问题吗?咋整?

楼主:
回复 网友B:

615也太吃内存了吧,insufficient memory to continue?
    terminate called after throwing an instance of "std::bad_alloc"

615不能吃进4G的GDS?
有没有可能是我的操作系统和615的兼容问题呢?

出现这个问题是我在virtuoso(IC615)里shift+F的时候;5141没有
我当时换tool的主要原因是5141导入4G的GDS的时候,提示segmentation fault,然后streamin一半就退出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有啥不同?

网友:
回复 网友D:

    没有不同,只是5141可以没有layer map,techfile中可能定义;61中一定要

网友:
我后来是用5141了, 61 没适应,

用 layout -64
吧, 如果 gds太大的话, icfb 是有这个毛病,

网友:
5141、615
GDS 、 techfile 都通用吧,我转过好几次,也作过晶片,都可以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