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dft需要做时钟树吗?

楼主(2012-01-17):
dft需要做时钟树吗?如果需要,如何做?

个人见解:
是不是先在function模式下先做时钟树,然后重新导入设计再在dft模式下做时钟树????
请大家说说!!

楼主:
顶一个 ,那一个大侠来说说!

网友:
需要CTS
一般是func和dft共用CTS

网友:
不同工艺库下可能不一样。
如果寄存器是用LSSD来实现的话,是要做dft clock的时钟树。
如果是mux based的DFF来实现寄存器,一般式function和dft复用clock tree

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