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第一个包下载就有木马病毒提示?????

楼主(2012-01-18):
倾情奉献之一silvaco  tcad 0809(windows版本)及破解文件(60个包已更新完全)
http://bbs.eetop.cn/thread-154108-1-1.html

怎么第一个包下载就有木马病毒提示?????

网友:
你是说 key.rar  ?

里面的文件可能是keygen.exe可能会被报成病毒。

你把抱错信息发上来看看。

楼主:
不是key.rar,是软件的分拆包,从第1个小包就是,我不敢再下了,这么好的东西,为什么?

下面是下载后360的报警,每个小包都是

楼主:
然后,文件就到了360的隔离区了,必须要从那里恢复才能拿出来,

网友:
试试这个,我在你所述的帖子里下载后,用3个扫毒(mcfree, norton, mse) 软件查过没有病毒

如果你用的360再报错,就看看里面对于木马的描述,然后再自己判断是否使用。

楼主:
我下载后再用360扫描,也没有病毒显示。但是,刚下载后的自动扫描每次都报警,并把文件弄到隔离区,我也很郁闷。

谢谢你的关心!

楼主:
终于安装上了,这个软件还是不错的

网友(2013-03-22):
guan zhu hong. wo de  ye bao you bing bu a
hao dan xi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