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oC的低功耗设计

楼主(2012-01-18):
请教各位SoC设计的大侠:
SoC的低功耗设计,主要从哪些方面考虑?SoC的体系架构,硅片的工艺,run-time的动态管理?还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二啊!谢谢先在此!

楼主:
回复 网友A:
Power Gating和Clock Gating我能理解,其他几个可否解释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A:
2楼的兄弟,你的QQ号码多少,在线向你请教请教!

楼主:
回复 网友A:
非常感谢你Introduction的解答!以后多多交流!后面三个我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2012-03-03):
You can also save power in carelly selecting architecure of IC>

网友:
2l解释得很详细了。

网友:
蛋疼的低功耗~~~

网友:
真的假的。。。这么神奇?

网友(2012-05-11):
补充几个:
LP(low power)总线设计,LP存储系统设计,LP时钟网络,SOC级电源管理,软件优化,状态机优化、并行和流水线结构、信号门控、提前计算、操作数分离、单元缩放、管脚交换。

网友:
大部分只会用到power gating,  clock gating吧
其他感觉都要调管子,应该会用到更多的layer
小型IC不划算

网友:
foundray厂一般会提供不同的library, High speed, low leackage, standard library
根据频率不同,使用不同的library,应该也可以达到low power

网友:
参考low power design methdology

网友(2012-06-10):
一般来说用clock gating的方法,最狠的就是做成multipower domain的设计,不用的彻底power down,很省电啊!

网友(2013-03-21):
Multi Vt,power gating ,clock gating
比较普遍。
至于“衬底偏置调节”一般很少用吧,需要lib支持么?偏置调了,timing会不会不同?

网友(2014-07-07):
解释的很详细了。估计还有些架构方面,软件方面的低功耗手段,或者优化design,减少电路的翻转这方面的手段。等。

网友(2020-03-31):
个人喜欢DVF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