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mos cap相关问题

楼主(2012-01-18):
analog IC中总会用到cap,小弟有一个问题。就是cap有分2端和3端的,那么它们的区别在什么地方呢?或者说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网友:
第三端是衬底接触的话,三端电容器件提供了衬底噪音隔离的灵活度。

网友(2012-12-26):
回复 网友A:

    请问,在开关电容电路中,如果对噪声有要求,是不是用三端的电容会更好一些呢?

网友:
噪声分析的问题要具体对待, 一概而论也说不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