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几个关于dummy的问题

楼主(2012-01-18):
dummy OD,Dummy poly Dummy TCD 是什么意思?他们之间的区别呢?

网友A:
od是diffusion,active啊, 就是active area,源区,做管子的区域,

dummy poly就是dummy gate啊,

tcd cell, technology critical dimension cell, tsmc为了测试工艺稳定性的
一般隔个几百um 放一个, 测试工艺用的,

网友:
好像没见过这个tcd cell哎

网友(2014-11-28):
dummy 是什么意思,加这些dummy作用是什么

网友:
回复 网友B:

   代工厂对dummy 有一定的要求,也就是金属密度有一定的上下限。工艺上用到的

网友(2019-10-22):
dummy在器件两端添加,能够有效降低器件边缘刻蚀所带来的损

网友:
解決製程問題

网友(2022-04-11):
引用 网友A:
od是diffusion,active啊, 就是active area,源区,做管子的区域,

dummy poly就是dummy gate啊,

你说的可能不完整,It should stand for "oxide diffusion". It defines active area: source, drain and those under gate.

网友:
二樓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