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过年了,活还没有干完了啊,求教了

楼主(2012-01-18):
过年了,活还没有干完了啊,求教;
调用公司别人的模块,是带着很多位置约束(区域约束)的。单独用没有问题, 放入我的整体设计中,因为她的模块
我不一定每个输出都用,有些输出没有用,就被synplify优化掉了,这样很多位置约束(区域约束)就失效报错了
synplify pro为什么使用synthesis syn_noprune=1没有用呢?
这个模块的很多输出还是被优化掉啊

楼主:
补充一下,在sdc文件中写define_attribute  {INST} {syn_noprune} {1}也没有用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没有用的,肯定会被优化掉的,虽然你用synplify综合的,但是综合完后,进入FPGA的软件,实际上是FPGA的软件给优化掉的,而不是synplify。
既然采用了lock来固定模块,那么优化掉后,模块内部的布局布线改变不会太大,所以应该不影响时序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被ISE干掉的,是看synplify的tech view的时候就已经没有那些信号了

网友:
既然是优化掉的东西,为什么不同时删除掉这些位置约束呢?无用的东西,约束也就没有必要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主要目的还是保留完整的这个模块 而不是改位置约束

网友:
我不知道为什么楼主需要把这些约束保留下来!
一般约束是针对要求很严格的时序做的,如果你的设计中的时序没那么严格,为什么还要完整的保留这些约束?
按照你的描述,其实你在复用这个模块的时候,已经对这个模块做了很大的修改,综合布局布线之后的改变肯定是会有的,你想“偷懒”原封不动的使用自己都不知道怎么修改的核,以后如果出问题了,你的麻烦会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