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DI导出GDS时,华虹的BLOCK出问题了,找不到master cell? 有图

楼主(2012-01-19):
版图里有华虹的一个EEPROM的黑盒子,EDI导GDS的时候,我也将这个EEPROM的GDS文件给merger进来了,但最后log文件还是报错。说是找不到stand cell 。这个是如何解决的?图如下:

LOG图

LOG图

网友:
这种没遇到过,单独拿这个gds跑LVS看看是否真的缺东西,
或者单独导到virtuoso下去merge, 顺便目视检查一下数据的完整性

网友:
去icfb 里面merge吧,  如果edi merge不行的话

有可能是gds 的top cell和lef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