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如何在.cdsinit中加载自己的display.drf路径

楼主(2012-01-19):
有一个自己的display.dr文件,如何在icfb启动的时候就自动加载上去(注:自己的display.dr是不能放在icfb默认路径下的,那是大家共用的)

网友:
virtuoso默认用启动目录下display.drf,
可以在自己根目录下~/.cdsinit 中加入
drLoadDrf("~/new_display.drf")

楼主:
没有用哦,仍然加载不上,不过在CIW中输入这个命令是可以加载上的

网友:
应该是icfb启动目录下有个.cdsinit, 把它删掉才行,不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
icfb默认是先查找./.cdsinit, 然后才查找~/.cdsinit

或者你把你自己的display.drf .cdsinit .cdsenv 等copy到你自己的一个目录,
然后在这里启动icfb,cds.lib里只定义
INCLUDE common_path/cds.lib

网友:
进入库文件修改libInit.il文件!取消库中的默认的图层颜色设置

楼主:
应该是icfb启动目录下有个.cdsinit, 把它删掉才行,不过可能会影响到其他人
icfb默认是先查找./.cdsinit,  ...
引用 网友A:

thanks!

网友:
搂住用的是不是t工艺?貌似t工艺是有这个bug,必须打开一次版图后手工敲上面的函数。怀疑是t工艺pdk加载顺序的问题

网友(2014-09-25):
在项目目录中的.cdsinit中加上
if(isFile(~/.cdsint) then
load(~/.cdsinit)
)

网友:
是加载的顺序问题,
导致你在.init文件里load的display被PDK里的display覆盖了。
所以你在CIW里load是有效的,
上面已为兄弟说的是,你把load的display信息加到pdk的.libinit的文件尾行就可以了

网友(2016-05-17):
LibInit.il是什么文件呀?看不懂

网友:
还没用过在.cdsinit 中加drLoadDrf,试试去

网友(2016-08-22):
完美解决 谢谢

网友:
copy一个到自己的路径下 load不行么?

网友(2017-05-03):
~/下只有cdsenv文件,没有找到你们所说的cdsinit,怎么解决,死活读不进去drf文件,版图是红的

网友:
cdsinit是隐藏文件,需要把隐藏文件显示出来

网友(2017-09-28):
回复 网友A:

   你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2018-07-04):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解决的?

网友(2018-10-22):
drLoadDrf("~/new_display.drf")放在.cdsenv里也可以

网友C(2019-03-29):
综上,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drLoadDrf("xxx/display_new.drf")
if(isFile(~/.cdsint) then
load(~/.cdsinit)
)

网友(2020-09-24):
说下我昨天到今天花了约20小时排查的结果:
centos 7.5+ ic617;
smic18mmrf enhanced ,我在 smic18mmrf 时同一设计是OK的,但是PEX没有文件,无法工作,因此迁移到smic18mmrf enhanced ; schematic + ADE  一切OK,  本以为一切顺顺利利,到了 Layout ,首先就是CIW 中WARN !!!, 接着MOS管打红色叉叉 闪烁,内心一惊;……研究两个库的 display.drf, 研究工程目录和库间的显示配置文件,按照以上帖子所有操作,都没有解决问题,奇了怪了……
……其实导入Layout我看到了CIW 提示我Merge Dsiplay Resource 了,由于恐惧宕机,因此按照以上操作了一番,无果,没法办只能按照提示 CIW-tools-Display Resource Manager-Meger common- 选中smic18mmrf 和 smic18mmrf enhanced库,选择目标工作目录的 display.drf ,点OK, 重启软件 还是看到MOS 的叉叉闪烁,邪门了……
然后,不间意间 layout放置了一个MOS, 居然可以(导入进来的MOS报错,CIW提示 AA 和GT 层没有找到参考……),难道,难道???然后修改原理图将finger从2修改为1,导入,错误消除,再次将finger修改为3,导入,错误消除,难道m=2 是上了魔咒?
不信邪,再次将m=2改回,导入,仍然是叉叉;此后修改w,导入,哇塞,叉叉消除,此时仍然提示了一个缺少B的信息,修改原理图 ,让其显示,OK OK.
————————————————————————————下划线————————————————————————
总结:
1. 多库的安装,完全可以采用IC617的提示,比修改.cdsinit 文件,更安全,可靠;
2. 对于很小的偶然误差,必须细心的验证,有时(比如说这次)就是软件兼容性或者库的小bug,碰到的概率类似买彩票中500W,多修改参数,多尝试,是应对此bug的克星。
祝后者顺利。

网友(2022-03-03):
引用 网友C:
综上,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通篇的方法都试过了,就这个方法是对的

网友D:
ddGetObj("pdklib_name")
drLoadDrf("~/skill/Key/display.drf")

网友:
为啥楼上所有方法都用了还是不行

网友D:
需要先获取ddGetObj("libName")
然后再drLoadDrf("~/new_display")

网友(2022-07-25):
引用 网友C:
综上,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这个试过了   不行

网友(2022-09-11):
不同的工艺可以安装在一个目录下吗?有大神可以告知这样操作?

网友E(2023-01-06):
引用 网友D:
需要先获取ddGetObj("libName")
然后再drLoadDrf("~/new_display")

感谢,完美解决,正解

网友(2023-06-14):
引用 网友E:
感谢,完美解决,正解

加了这两句
ddGetObj("libName")
drLoadDrf("/display.drf")
if(isFile(~/.cdsint) then
load(~/.cdsinit)
)

请问您怎么解决的呢

网友(2024-03-14):
引用 网友C:
综上,个人解决办法:
在项目路径(也就是icfb启动路径)下放一个.cdsinit。
在末尾加上

您好,我尝试您的方法还是不行

网友(2024-05-17):
引用 网友D:
ddGetObj("pdklib_name")
drLoadDrf("~/skill/Key/display.drf")

请问按此方法load之后,virtuoso界面的DPDK选项消失了。请问您知道是为什么吗?

网友(2024-08-01):
我的方法比较简单,直接进pdk库里面吧drf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