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assura lvs

楼主(2012-01-19):
我将ASTRO布局布线之后的版图,导出网表和gds2文件,然后将他们都导入cadence中,但是LVS过不了
ERROR:device DIO in layout is unbound to any schematic device
然后LVS就终止了验证
请问: 这个是什么情况? DIO版图中的作用是消除天线效应而插入的,原理图中或许没有导致的?  如果这个原因,怎么消除?

网友:
检查下astro出来的verilog中有没有ANT单元

网友:
回复 楼主:

    原理图中加入dio就可以了。

网友:
收藏了,多谢大家讨论。

网友:
原来是cdl in啊, 形成schematic, 是模拟后端的工作方式啊

楼主:
问题解决了,是APR之后导出verilog网表的时候,选项没有设置好。因为要做外部的LVS验证,所以导出的网表和用于STA的网表选项有区别。

网友:
In Assura LVS option can set ignore cell : ANTENN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