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Cadence AMS 数模混合仿真环境变量设置问题

楼主(2012-01-19):
Cadence IC5141相关的环境变量设置如下(BASH SHELL),引用spectre仿真器可以顺利仿真通常的纯模拟电路,但是,引用AMS仿真器进行数模混合仿真就无法进行,不知道问题出在哪?希望大家帮忙检查一下环境变量设置有哪些不妥?诚挚希望大家多多指点。

#!/bin/sh
# Cadence EDA environment
CDSDIR=/EDA/CADENCEUSR5
CDS_ROOT=/EDA/CADENCEUSR5
CDS_INST_DIR=/EDA/CADENCEUSR5
CDS_INSTALL_DIR=/EDA/CADENCEUSR5/tools/dfII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CDS_LIC_FILE=/EDA/license/license.dat
MMSIM_ROOT=/EDA/MMSIM71
IUS_ROOT=/EDA/IUS583
BROWSER=`which firefox`
export CDSDIR \
       CDS_ROOT \
       CDS_INST_DIR \
       CDS_INSTALL_DIR \
       CDS_Netlisting_Mode \
       CDS_LIC_FILE \
       BROWSER
# PATH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lnx86/vpcm/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IUS_ROOT}/tools/bin:${IUS_ROOT}/tools/dfII/bin:${IUS_ROOT}/tools/spectre/bin:${IUS_ROOT}/tools/verilog/bin:${PATH}

(不知为啥":dollar"都变成头像了)

网友:
贴一下你的错误信息来看看,否则怎么知道错在哪里。

网友:
license问题。我的就有这个问题。后来网上找了license就可以了。

楼主:
后续的折腾:
1. 删除MMSIM71, 安装MMSIM61
启动MMSIM61内部的spectre, 环境变量重新改为:
#!/bin/sh

################################################################################
# Basic User Setting
################################################################################
export PATH=${PATH}:/usr/local/sbin:/usr/sbin:/sbin{HOME}/bin
export PATH=${PATH}:.

###############################################################################
# IntallScape Setting
###############################################################################
export PATH=/EDA/InstallScape/iscape/bin{PATH}

################################################################################
# Cadence EDA environment Setting
################################################################################
export CDSDIR=/EDA/CADENCEUSR5
export CDS_ROOT=/EDA/CADENCEUSR5
export CDS_INST_DIR=/EDA/CADENCEUSR5
export CDS_INSTALL_DIR=/EDA/CADENCEUSR5/tools/dfII
export CDS_Netlisting_Mode=Analog
       lic_root=/EDA/license
#export LM_LICENSE_FILE=${lic_root}/ic5141_lic.dat{lic_root}/mmsim61_lic.dat:${lic_root}/ius92_lic.dat:${lic_root}/ams_lic.dat
#export CDS_LIC_FILE=${LM_LICENSE_FILE}
export CDS_LIC_FILE=${lic_root}/all_lic.dat
export MMSIM_ROOT=/EDA/MMSIM61
#export IUS_ROOT=/EDA/IUS92
export IUS_ROOT=/EDA/IUS583
export AMSHOME=${IUS_ROOT}

export PATH=${MMSIM_ROOT}/tools/bin:${MMSIM_ROOT}/tools/spectre/bin:${MMSIM_ROOT}/tools/vpcm/bin:${CDS_INSTALL_DIR}/bin:${CDS_ROOT}/tools/bin:${PATH}
export PATH=${IUS_ROOT}/tools/bin:${IUS_ROOT}/tools/dfII/bin:${IUS_ROOT}/tools/spectre/bin:${IUS_ROOT}/tools/verilog/bin:${PATH}

2. 启动MMSIM61内的spectre来进行纯模拟的仿真OK,但是,进行AMS数模混合仿真还是不行,
   AMS_netlisting.................ok
    Compilation......................failed
    Elaborating.......................failed
    simulation.........................failed

3. 安装ksh shell (根据运行的提示估计ncverilog编译verilog代码的时候要启动ksh的脚本)
    最后运行结果:
   AMS_netlisting.................ok
    Compilation......................ok
    Elaborating.......................ok
    simulation.........................failed

    报错信息如下:
   ncsim: 05.83-s009: (c) Copyright 1995-2007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Incisive_Verif_Engine 5.8 - Failed
        Incisive_Verif_Engine 5.8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5.8 - Failed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5.8 - Failed
        Affirma_ams_simulator 5.8 - Failed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5.0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 18) 'lic_error -114'.
Failed to simulate ("iec_rq_dns_ds_mod_ver101" "testbench139_iec_rq_dns_ds_mod101" "config").

但是我的license 里已经有相关的FEATURE了呀(在EFA licgen中输入上文的信息生成的):
FEATURE Incisive_Verif_Engine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BE401189CBBD663DE118 HOSTID=ANY
FEATURE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DE8001F9E6F37EEF8473 HOSTID=ANY
FEATURE Affirma_ams_simulator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2EC031296AFDAC99FC54 HOSTID=ANY
FEATURE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cdslmd 1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8EC061E97E2F27913BB6 HOSTID=ANY
#这两种组合都试过
#FEATURE Incisive_Verif_Engine cdslmd 5.8 permanent uncounted 5E3081B9C54C61989ECA HOSTID=ANY
#FEATURE Incisive_Design_Team_Simulator cdslmd 5.8 permanent uncounted BE9031B9ECE9C8027556 HOSTID=ANY
#FEATURE Affirma_ams_simulator cdslmd 5.8 permanent uncounted 1EB0015990F4A378014A HOSTID=ANY
#FEATURE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cdslmd 5.0 permanent uncounted 2EF061E9DB2F27743BD3 HOSTID=ANY

快要没辙了,希望了解的大牛指点指点啊,这大过年的,整得茶饭不思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用这个license。注意 路径设定好,license 根据你的前两行路径 自己改一下。

网友:
检查你的license 是否有效

lmutil -diag -c $lic_root/ius92_lic.dat

看看feature能否check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0. 各模块的装载路径:IC5141: /EDA/CADENCEUSR5/
                             MMSIM61: /EDA/MMSIM61/
                             IUS583: /EDA/IUS583/
                             license: /EDA/license/

1. 采用5#“天牛”大哥的license,把它改名为all_lic.dat,并复制到/EDA/license路径, 再把该文件头两行改为:
SERVER localhost ANY 5200
DAEMON cdslmd /EDA/CADENCEUSR5/tools/bin/cdslmd
... ...

2. 环境变量文件/ect/profile.d/cadence.sh设置为:
... ...
export LM_LICENSE_FILE=5200(在)localhost:/EDA/license/all_lic.dat
export CDS_LIC_FILE=${LM_LICENSE_FILE}
... ...

3. AMS运行结果仍然报 check out license ...failed

4. 先通过ps指令找到lmgrd的pid, kill pid, 然后单独在命令行输入[xxxxx@localhost ~]$ /EDA/IUS583/tools/bin/lmgrd -c /EDA/license/all_lic.dat
结果反馈:
一大片的无效key,比如:
......
19:50:42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19:50:42 (cdslmd)           ==>FEATURE Incisive_Verif_Engine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9EC6A3A556359CEF HOSTID=ANY
......

5. 不知道问题在哪?大哥帮忙指点一下啊。
    个人估计:
    (1)license “天牛”大哥应该是验证过ok的
    (2)IUS583软件本身是实验室用tar打包回来的,以前跑过ok的
    (3)仿真的config view (电路+Verilog), 以前就在实验室跑过ok的
     综合以上3点,很怀疑是不是和license相关的环境变量设置有问题?最后,临门一脚,希望大家发挥成人之美 的精神帮忙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这个问题很清楚啊,就是版权文件不对嘛.如果在运行lmgrd 的时候返回一大堆无效的license, 这个版权文件就是没用了。另外,你的5200端口是不是已经被别的版权文件占用了?这个也值得查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只有这一个license 文件。详细看了一下,lmgrd几乎对全部的FEATURE都报无效,所以,猜测还是设置出问题的概率比较大。
我的机器是单机,问题是不是出在“没有联网”

网友:
跟联网没有关系.

1 你的机器名字是叫做localhost吗?
2 你的端口5200可以用吗?是否被其他的daemon占用了?
3 启动license daemon的时候把log 文件打开:lmgrd -c all_lic.dat -l /var/log/cds_lic.log, 再看看log 文件里面有没有出错信息
4 用lmutil -diag -c all_lic.dat来看看你要的feature是否可以check out

楼主:
回复 网友B:
"1. 你的机器名字是叫做localhost吗?
2 你的端口5200可以用吗?是否被其他的daemon占用了?
3 启动license daemon的时候把log 文件打开:lmgrd -c all_lic.dat -l /var/log/cds_lic.log, 再看看log 文件里面有没有出错信息
4 用lmutil -diag -c all_lic.dat来看看你要的feature是否可以check out"

##########################################################
答:
1. hostname 命令返回主机名:localhost.localdomain, 不过在/etc/hosts中设置主机别名为localhost.
    其实,LM_LICENSE_FILE=5200(在)localhost.localdomain{lic_root}/all_lic.dat 也没有跑通。
2. 通过ps命令发现仅有两个进程:bash和ps本身,估计端口没有被占用;另外,从后续的lmgrd指令运行的结果看也没有发现5200端口被占用。
3. /EDA/CADENCEUSR5/tools/bin/lmgrd -c all_lic.dat -l > lmgrd_return.log 输出的结果如下:
   23:40:56 (lmgrd) -----------------------------------------------
23:40:56 (lmgrd)   Please Note:
23:40:56 (lmgrd)
23:40:56 (lmgrd)   This log is intended for debug purposes only.
23:40:56 (lmgrd)   ... ...
23:40:56 (lmgrd) -----------------------------------------------
23:40:56 (lmgrd)
23:40:56 (lmgrd)
23:40:56 (lmgrd) FLEXnet Licensing (v10.8.0.2 build 20997)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linux) (1/25/2012)
23:40:56 (lmgrd) Copyright (c) 1988-2005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23:40:56 (lmgrd) US Patents 5,390,297 and 5,671,412.
23:40:56 (lmgrd) World Wide Web:  http://www.macrovision.com
23:40:56 (lmgrd) License file(s): all_lic.dat
23:40:56 (lmgrd) lmgrd tcp-port 5200
23:40:56 (lmgrd) Starting vendor daemons ...
23:40:56 (lmgrd) Started cdslmd (internet tcp_port 54022 pid 4049)
23:40:56 (cdslmd) FLEXnet Licensing version v10.8.0.2 build 20997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1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65094150FE7469F \
HOSTID=ANY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111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594D921110E9459B \
HOSTID=ANY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11400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E2C1750BC7067000 \
HOSTID=ANY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12141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E0BD770CC6007406 \
HOSTID=ANY

                   ... ...
                   ... ...
                   ... ...
                   (几乎全显示无效)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
uncounted 7A28C67ECE11EC75 HOSTID=ANY
23:40:57 (cdslmd) Invalid license key (inconsistent authentication code)
23:40:57 (cdslmd)  ==>FEATURE Virtuoso_Spectre cdslmd 1000.0000 permanent uncounted \
ED556417F5B24A8E HOSTID=ANY
23:40:57 (cdslmd) License server system started on localhost.localdomain
23:40:57 (cdslmd) No features to serve, exiting
23:40:57 (lmgrd) cdslmd daemon found no features.  Please correct
23:40:57 (lmgrd) license file and re-start daemons.
23:40:57 (lmgrd)
23:40:57 (lmgrd) This may be due to the fact that you are using
23:40:57 (lmgrd) a different license file from the one you expect.
23:40:57 (lmgrd) Check to make sure that:
23:40:57 (lmgrd) all_lic.dat
23:40:57 (lmgrd) is the license file you want to use.
23:40:57 (lmgrd)

4. lmutil lmdiag -c all_lic.dat -n > lmutil_return.log 结果如下:
lmutil - Copyright (c) 1989-2006 Macrovision Europe Ltd. and/or Macrovision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FLEXlm diagnostics on Wed 1/25/2012 23:43
-----------------------------------------------------
License file: all_lic.dat
-----------------------------------------------------
"100"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111"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11400"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 ...
... ...
... ...
都是correct

"Virtuoso_NeoCircuit_DFM"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Virtuoso_Schematic_Editor_XL"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Virtuoso_Spectre" v1000.0000, vendor: cdslmd
  uncounted nodelocked license locked to NOTHING (hostid=ANY) no expiration date

This is the correct node for this node-locked license
-----------------------------------------------------

5. 发现两者的结果有些矛盾,是不是?一个说无效,一个说是correct, 只是后者提示“node-locked”,是不是解决该问题的突破口

网友:
其实Cadence需要看到CDS_LIC_FILE这个环境变量就可以了,这里的LM_LICENSE_FILE起到了混淆的作用,应该预留这个环境变量给Mentor公司的软件。而且你不一定要运行lmgrd再运行Cadence, 只要CDS_LIC_FILE设置好,就直接启动Cadence, 看看行不行。

看lmgrd的结果,这个license绝对不是一个正确的license 文件。后面的都别提了。

建议你找一个合适的licesne 文件,应该就没有问题了。

网友(2013-01-06):
回复 网友B:
你好,我用AMS跑一个PLL的workshop时,也遇到了类似问题:
Trying to check out license...
                  Virtuoso_Multi_mode_Simulation 7.0 - Successful
                  AMS_Designer_Verification 8.2 - Failed
ncsim: *F,NOLICN: Unable to checkout license for the simulation. (flag -18 ) 'lic_error -97'
但是单独用ncsim跑了一个例子,可以通过:
[xxx /home/xxx/project/sim_cos_rom]$run.bash
ncvlog(64):08.20-s012: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elab(64):08.20-s012: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sim(64):08.20-s012: (c) Copyright 1995-2009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ncsim> run 1ms
不知道如何处理了?楼主可解决了这个问题没?

网友(2015-07-02):
跪问 :cadence中用ams进行数模混合仿真过程中,仿真进行到7.多ms就停止了,出现如下错误

ncsim:*E,SST2ER:SST2 interface error:conflicting variable association

ncsim:*F,INTERR: INTERNAL ERROR

observed simulation time:7784550629507FS+1

几次仿真的结束时间都是不一样的,但都很接近,冰天雪地跪求大神帮忙

网友:
是否是波形文件太大了,换个格式存波形

网友(2015-11-11):
好的好的  回帖 谢谢楼主

网友(2016-04-09):
这个非常容易的!

网友(2016-12-23):
楼主怎么解决的,我也遇到这个问题

网友:
同问怎么解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