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求教这个pcb应该用几层板

楼主(2012-01-20):
50Mhz的电路,结构不太复杂。有五个电源,正5V,负5V,正负3.3V和1.8V。不知道应该用几层板,每一层的分别是什么信号。谢谢。

网友:
一般来讲,不复杂的话,4层足够了,顶层底层走线,电源层和地层的分配,需要看电源分布情况,若个别电源用的器件不多,可以不分配到电源层直接用宽走线解决

网友(2012-03-13):
4层  TOP  GND   POWER  BOTTOM
GND完整
有五个电源,正5V,负5V,正负3.3V和1.8V  可放POWER

网友(2013-03-28):
需要根据电源地种类,器件的工作频率,布线密度,特殊布线需要的信号数量,成本等综合考虑。

网友:
结构不太复杂,两层板可以的话就用两层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