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关于synplify综合出错的问题。

楼主(2012-01-20):
小弟在用synplify综合的时候老报

@E:signal 011 error in m_xilinx的错误!

请教各位大神,这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2013-12-29):
回复 楼主:

您好 这个问题您解决了吗?  怎么解决的? 我现在也遇到这个问题了,纠结了两天了,怎么也综合过不去!

网友(2014-05-05):
回复 楼主:

   我也遇到这问题,正纠结了。

网友(2015-01-19):
楼上的,你们把continue on error关掉应该可以看到出错的原因,
就这个调了我一个礼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