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verilog代码向verilogA移植的问题

楼主(2012-01-20):
目前所用的cadence版本verilog和spectre混合仿真有问题,而verilogA仿真却支持。现在写好了一段verilog代码,想转成verilogA代码,请问,需要做哪些修改?verilogA是否兼容verilog的语法?是不是只需对input和output信号进行电学特性定义,而不用管中间的一些寄存器变量?

网友:
verilog也用在模拟电路的仿真?

网友:
模数混仿(Verilog-A + Verilog + ...)要用到Cadence的IUS工具,然后用Config View(Hierarchy instead of Schematic Composer),在ADE中用Spectre就可以直接仿真了。

网友:
火星来的

网友:
既然是混合信号仿真,为什么要把verilog 转换成verilog-A呢?Verilog部分用ius中的ncvlog, verilog-A用specter.

网友(2012-05-08):
看手册先熟悉一下吧,先对veriloga有点了解再来问。

网友:
7楼正解。

网友(2019-03-13):
有没有会verilogA转电路或者symbol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据我所知,VerilogA 没法转成电路,要想仿真的话生成symbol就行了,仿真方式和纯模拟电路一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比如,你用verilogA写一个程序,是为了运算其中两个信号的时间差,然后你生成symbol,仿真时,你这个运算还会有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啊。你把时间差赋值给一个输出pin就行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明白了,然后如何将写好的verilogA文档,导入cadence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你先建一个含有pin信息的空的schematic,然后生成symbol。然后在这个目录下新建一个VerilogA,pin信息会自动生成,你再把代码复制进去就行了

网友(2020-10-23):
楼主解决了吗??

网友(2025-04-22):
同问,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