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差动放大器

楼主(2012-01-20):
从答案上面来看M3是一直都工作在饱和区。但是对于NMOS工作在饱和区的条件是Vds>Vgs-Vthn,Vdd是0的时候如何保证这个条件?

网友:
你没看仔细答案的图

楼主:
先不说答案的图吧,先就说答案的公式。

网友:
给答案的人没说,这个式子在Vdd=0时成立吧~~这个式子的意义只是想给出一个阈值!!

网友:
式子只是表示的是饱和状态的情况,并没有说一直处于饱和。
这是画图题,这个式子是图中的一部分曲线,而不是全部。

网友:
VDD等于零的时候谈电流源的饱和有意义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下阈值是什么含意?没超过这个阈值怎么样?超过了后又怎么样?

网友:
回复 网友B:

    阈值其实只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其对应的是管子的状态。

网友:
从答案的图上看,VDD=0时候,所有管子在triode(all transistors in triode),想想vdd很小,Vp很小,M3肯定在线性区。
楼去肯定忽略图中这句话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现在我们所关注的管子的状态也就是到底工作在triod region还是saturation region吧?那么超过了这个阈值到底是triode region还是saturation reg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