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分析一个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的例子

楼主(2012-01-21):
代码:
module ex1(in1,clk,cntl,f2);
  input in1,clk,cntl;
  output f2;
  reg f2;
  reg f1;
  reg clk_tmp;
  wire clk_dly;

  BUFFD2 buf_1 (clk,clk_dly);

  always @(clk,cntl)
    case (cntl)
       1'b1: clk_tmp=clk;
       1'b0: clk_tmp=clk_dly;
       default: clk_tmp=clk;
     endcase;
  always @(posedge clk_tmp)
    begin
      f1<=in1;
      f2<=f1;
    end
  endmodule

做了如下的约束:
set_operating_conditions WCCOM
create_clock [get_ports clk] -period 10.0 -name clk
set_propagated_clock clk
set_annotated_delay 1.0 -cell -from buf_1/I -to buf_1/Z
set_dont_touch_network clk
1.请问 timing report 里面的那个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为0.99 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2.另外,可以看到,launch 时候走的是有buf_1的路径,而capture时候,走的是没有buf_1的路径,悲观。下面的图片,点击可以放大。

楼主:
回复 网友A:

annotate 是为了准确地告诉DC,这一段的delay就是这个数值,不要它自己算,这样的话,在报告里面,可以认出来。但是我的那个问题,怎么还没有高人指点?

网友:
clock reconvergence pessimism是launching时钟路径和capturing时钟路径的延时差值,它发生在时钟切换的时候,是基于library通过查找LUT得到的
另外,你应该把timing_removal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设置为true属性了

网友:
你应该把cntl设置 set_case_analysis,不然timing engine就会找best path for launch clock, worst path for capture clock.

网友:
我比较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crpr都是CTS之后的事情, 和dc没啥关系,

把timing_removal_clock_reconvergence_pessimism 设成false好了(default就是false) ,

网友(2012-10-29):
    不知道这个参数在pt分析中的作用是什么?  我看pt报告的时候若将它设置成true,貌似更容易时序收敛。菜鸟求解答

网友:
是这样的,launch clock path取悲观路径,所以计算的是经过buf_1的路径;capture clock path 取乐观路径,所以按不经过buf_1的路径计算。这两条路径之后都要经过U5/Z,但是这一点不可能有两个到达时间,只能有一个。这两个到达时间之间的差值0.99ns,就是crpr值,是应该去掉的。

网友(2017-07-12):
回复 网友B:
好像不对吧。crpr是计算common path由于不同的corner下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