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问个 环境变量的 配置

楼主(2012-01-23):
##################################################################

新年问个 环境变量的 配置
=======================
我之前多时采用 bash 设置的变量环境

我现在想改用 cshell 。

我系统是REHL4.7的版本。里面没有.cshrc,
我在当前用户目录下 建了了一个.cshrc   文件 ,但是还是不行
我使用source .cshrc
提示setenv这个命令不存在。
=======================
网上  都说 redhat 内置bash的支持。  ubuntu 是支持.cshrc

我该怎么办?

类似 setenv MMSIM_ROOT /.../MMSIM10  这类的语句 该写在哪里?  我的系统是REHL4.7 的版本

网友:
你用的是bshell,不是cshell,所以不认cshell下的命令!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如何 使用 cshell?  怎么强制使用 ?

我就是想使用 cshell。在哪里切换?

网友:
我搞定了 共享一下

红帽默认自建的用户是bash

因此 新建一个用户就可以 选择 bash     和cshell 。

有图形化工具可选。

也可使用上面的 命令 。也可使用 图像化工具更改

网友:
转换了 支持 平台之后 你可以进行shell编程  进入他的内核理解时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