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ic610安装时配置openaccess 的问题

楼主(2012-01-24):
先声明我的系统是RHEL6 ,tar版本是1.22,参考了很多网上的ic610教程,感觉都大同小异,比如http://www.linuxidc.com/Linux/2010-06/26806p6.htm;
以及论坛里很多图文教程,但是一到配置openaccess就出问题了,具体描述如下:

按照说明一步一步来的
1.询问是否安装了installscape,回答否(n)

2.询问是否需要安装installscape,回答是(y)

3.然后输入要将installscape安装到哪个目录,installscape安装完成后,弹出一个图形化的安装向导

4.首先设置一些安装路径

5.然后询问是否有自动安装控制文件,没有则选择第一项,手动安装

6.确认要安装的软件包,全选

7.接下来就时安装过程

8.安装完成后,在安装目录下新建一个名为OA的目录,用于接下来的配置
++++++++++++++++++++++++++++++++++++++++++++++++++
问题来了!!!!

教程为:
9.installscape/iscape/bin目录下运行installscape,在弹出的图形界面中点击config,在出现要你配置OpenAccess(版本是2.2)之前,全部默认或选(n),直至配置OpenAccess,根据提示输入OpenAccess安装到哪个目录,OpenAccess一定要配置,否则cadence无法运行

我在  InstallScape/bin下运行./iscape.sh ,在出来的图形界面中点config ,然后是选择要需要配置的ic610安装的路径(configure: select a installed release to configure),接着就进入了产品选择界面(configure:select products),我是全选,然后next,接着就直接出了报告(configure: report),只能close。 按照教程在选择要配置的产品和出配置报告之间应该还有相当多的界面来安装openaccess但是我全没有看见。
问题出在哪里还没有找到,是系统版本?tar版本?请哪位高人给点指点啊!

楼主:
先自己顶下,等待...

楼主:
现在没人装ic610?

网友:
我在 CentOS 6下,也有这个问题。

楼主:
还是没有解释...

网友:
同问同问!我用的是 CentOS6.2

网友:
原因找到了,CentOS上没有xterm, 用 ”yum install xterm“安装一个就好了。
InstallScape太过分了,没有任何提示,让人以为是正常运行,我运行了debug模式,再看到script里面去才找到原因。

网友(2012-05-23):
OA需要手动安装,.../ic610/share/有一个oainstall(记不清了)文件夹,进去后运行oainstall脚本文件

网友(2013-01-02):
刚开始我也找不到 后来一顿往下按 就有了

网友(2013-04-02):
我点configure 貌似都是error  楼主yum一下纠解决了?我也44

网友(2013-11-09):
楼主,装Cadence610时,遇到和你一样的问题,请问你解决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不进行OpenAccess配置会怎么样啊 是个怎样的效果啊,我的ic610没弄这个,但是virtuoso工具貌似还能用,是会对仿真的工具有影响吗?难道我一直都弄错了,求解释!!!

网友(2016-05-31):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了,,,,,你的方法是对的。。

网友:
这是对的。。。。需要手动安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