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两个库都load了,OCV+derate的话,到底用了哪个库?

楼主(2012-01-26):
run PT 的话,如果fast 和slow库都加载了,然后设定为OCV分析,并设定derate,那么我怎么知道PT用的是哪个库?我认为如果设定derate的话,PT就用一个库,derate相当于是加了uncertainty。但是不知道PT会用哪个库?

楼主:
自己顶吧,没牛人相助吗?

网友:
in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min_library -max_library'. You can assign min/max library with this command before update_timing. Because link command will overwrite previous operating setting. I think it is BUG in PT

网友:
如果你是pt signoff 分析,某个corner只允许一个link library,即bc或者wc,
不可能bc,wc都放在link library里面的,那样的pt是搞不清用哪个的,
也不要用-min,-max bc、wc分析模式, ocv不是这个意思,

比如wc 下:
set link_library  { *  wc.db }
set_operating_condition -analaysis_type on_chip_variation   WCCOM
set_timing_derate   -early 0.9  -clock

网友:
使用最先导入的

网友:
都ocv就不要两个lib了

网友(2014-03-25):
OCV不是需要worst和fast两个库吗?

网友(2015-06-09):
set link_library  { *  fast.db slow.db}
哪个库写在前面就用的是哪个库

网友(2016-04-27):
用link中的第一个库,因为analysis_type是OCV,在第一个库基础上进行derate偏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