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在matlab中由x(n)和y(n)得出单位取样响应h?

楼主(2012-01-28):
我的方法是H=fft(y)./fft(x),h=ifft(H),但是这样不正确,比如低通滤波器的输入和h’线性卷积得到输出,如果反推的话,
由我刚才介绍的方法得到h,如果这个方法正确的话h=h‘,但是很明显h不等于h’,因为大家都知道,按照这种方法计算出来的h应该
和输入进行循环卷积才能得到输出,而h‘是和输入线性卷积得到输出。所以请问如何由正确的方法在matlab中由x(n)和y(n)得出单位取样响应h呢?

网友:
采用LS估计

楼主:
能否稍微说详细点呢?比如用ls估计算法由输入x和输出y一步到位得到h吗?还是先得到什么中间结果,然后再得到什么结果

网友:
楼主出错在fft的应用,在仔细看看fft的应用

楼主:
晕死,帅哥,可否详细说哈呢?至少我看数字信号处理里面没有讲已知输入序列和输出序列怎么求单位取样响应序列或者传输函数序列

网友:
希望能够给你一个清楚的解释:
注意傅里叶变换,性质1和性质2为假设命名,有
性质1:离散非周期序列----离散时间傅里叶变换--->连续周期函数 ,
性质2:离散非周期序列---傅里叶级数----> 连续周期序列
假设:x=[3,11,7,0,-1,4,2];h= h=[2,3,0,-5,2,1] ;必然有两者卷积为:y=conv(x,h),长度为length(x)+length(h)-1,即12个。因为x,y,h是有限长序列,故X,Y,H在频域应该是连续的周期函数,但是采用FFT算法实现,故在FFT变换时,因为X,Y,H都是周期函数,长度都应是最长的那个序列的长度,那么所有的信息不会发生变化。进行如下运算:
X=fft(x,length(y));Y=FFT(y) ;H=Y./X ;
此处到的一个长度为length(y)的信道响应H的信息,将此H进行采用IFFT进行逆傅里叶级数变换,得到的是一个长度为length(y)的时域信道响应特征,其前length(h)个变量为h,后部length(y)-length(h)的数据位零。

网友:
活活,用IFFT/FFT计算卷积时注意线性卷积与循环卷积的区别,若是线性卷积,则要对序列进行补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