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Cadence virtuoso 6.14如何使用verilog HDL和verilog-A

楼主(2012-01-28):
我最近在做mixed signal设计,我希望能够在cadence virtuoso 6.14里头使用verilog HDL和verilog-A建模,并且这样也方便我一块一块的设计。可是当我写好verilog code之后,我就不知道怎么才能够仿真。不知道谁能够帮帮忙?6.14里头的verilog cellview很怪。谢谢。

网友:
IC6.14好像不支持spectreVerilog了,如果我记错了请大家更正我。混合信号仿真需要用AMS Designer了,你可以找找这个方面的范例。到处都是。

楼主:
那在cadence virtuoso 应该怎么写verilog HDL和verilog-a呢?有没有什么教程?

网友:
回复 网友A:

    615至少支持,614不会不支持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Thanks for letting me know.

网友(2016-04-09):
同样求这类教程

网友(2018-11-02):
回复 楼主:

请问您现在解决问题了吗?我有相似的问题想请教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