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IC5141USR5+MMSIM61+IUS92跑AMS数模混合仿真速度奇慢

楼主(2012-01-28):
近日用IC5141USR5+MMSIM61+IUS92跑AMS数模混仿真,仿真对象是DS ADC,模拟部分主要是32个比较器,OTA用宏模型代替,数字模块用verilog代码编写。编译和elaboration过程有些warning,最后勉强run起来了,但是速度超级慢,跟原先在实验室机器上的仿真速度比起来几乎要慢30多倍,同样的仿真对象,原来只要跑2天,按现在的速度起码要跑75天,不知道是啥问题?希望有了解的大哥指点一二。谢谢!

有几个疑点地方:
1. 台式机是DELL vostro 230的,CPU: i3-2110, chipset: intel H61,操作系统OS是红帽企业版的linux:RHNL5.1.19.6, 不知道该OS对这种芯片组要安装驱动吗?这种配置对速度有影响吗?
2. AMS中ADE环境的设置有哪些不当?

网友:
时钟和信号频率如果相差很大的话,在混合仿真上就会非常的慢。

网友:
或者把Bandgap这样的模块启动也放在电路里面的话,就更加慢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1MHZ带宽,OSR=16, 四阶noise shaping,5位量化,仅仅是验证最核心的模拟部分(积分器、加法器、量化器)和数字部分(4个积分器+dns).主要的问题是:前后两次仿真速度咋差别几十倍。前次实验室的用IUS5.8.3, 这次没有IUS5.8.3的license, 迫不得改用IUS9.2,不知道这对速度有影响吗?

网友:
那就是IUS9的缺省设置问题。你要比较一下两次仿真之前产生的数字和模拟netlist, 看看有什么区别。

网友(2012-04-09):
回复 楼主:

    兄弟··我最近也做这个仿真,请问有对应的流程吗?或者指导,谢谢··急需要你的帮助!!!!

网友(2013-03-15):
回复 楼主:

  请问你的在启动ams的是很会不会报错, 还有你系统本身自带的gcc是什么版本。。。我启动ams的时候提示说gcc版本太低。。都无法混合仿真

网友(2017-01-20):
有没有解决了啊

网友(2025-03-17):
你是在virtuoso里面导入verilog代码,然后跑混仿吗?最后流片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