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counter10 和IC615共存问题 OA问题

楼主(2012-01-28):
我的单独的ic615 是没有问题的

但是启动 encounter10 出现如下的报错。

提示OA问题。 我的encounter10  是如下位置的  采用强   暴 的模式破解的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6964&extra=&highlight=encounter&page=1

启动的时候提示如下的错误

楼主:
[user@edasever ictemp3]$ encounter
Checking out Encounter license ...
Encounter_Digital_Impl_Sys_XL 10.1 license checkout succeeded.
**ERROR: (ENCOAX-124):  OA installation is older than the one this Encounter ver sion was built with. To use the OA installation built and tested with this Encou nter version you should unset the shell variable OA_HOME, or point OA_HOME to a 'p011' or higher version of OA and rerun.
**ERROR: (ENCOAX-332):  Failed to initialize OA database. OA related commands ca n not be run. Refer to any earlier error messages.
INFO: OA features are disabled in this session.

*******************************************************************
*   Copyright (c)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1996 - 2011.     *
*                     All rights reserved.                        *
*                                                                 *
*                                                                 *
*                                                                 *
* This program contains confidential and trade secret information *
* of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and is protected by copyright   *
* law and international treaties.  Any reproduction, use,         *
* distribution or disclosure of this program or any portion of it,*
* or any attempt to obtain a human-readable version of this       *
* program, without the express, prior written consent of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is strictly prohibited.           *
*                                                                 *
*                 Cadence Design Systems, Inc.                    *
*                    2655 Seely Avenue                            *
*                   San Jose, CA 95134,  USA                      *
*                                                                 *
*                                                                 *
*******************************************************************

@(#)CDS: Encounter v10.12-s213_1 (32bit) 09/14/2011 18:36 (Linux 2.6)
@(#)CDS: NanoRoute v10.12-s013 NR110830-1854/10_10_USR2-UB (database version 2.3 0, 124.2.1) {superthreading v1.15}
@(#)CDS: CeltIC v10.12-s211_1 (32bit) 08/31/2011 23:35:43 (Linux 2.6.9-89.0.19.E Lsmp)
@(#)CDS: AAE 10.12-s002 (32bit) 09/14/2011 (Linux 2.6.9-89.0.19.ELsmp)
@(#)CDS: CTE 10.12-s010_1 (32bit) Jul 18 2011 23:05:29 (Linux 2.6.9-89.0.19.ELsm p)
@(#)CDS: CPE v10.12-s009
--- Starting "Encounter v10.12-s213_1" on Sat Jan 28 10:38:01 2012 (mem=45.9M) - --
--- Running on edasever (i686 w/Linux 2.6.9-78.ELsmp) ---
This version was compiled on Wed Sep 14 18:36:10 PDT 2011.
Set DBUPerIGU to 1000.
Set net toggle Scale Factor to 1.00
Set Shrink Factor to 1.00000
encounter 1>

这个 OA干什么的呢  如何设置 如何合并OA目录 。  还有安装encounter的时候 如何 如何办?

他们的OA版本不同   615是  oa_v22.41.004    encounter10   oa_v22.41.011

如何办呢?

http://bbs.eetop.cn/viewthread.php?tid=316964&extra=&highlight=encounter&page=1

如果把OA变量 的目录设置为  encounter10   oa_v22.41.011  则是不会报这个错误的

网友:
good download thanks a lot...

网友:
Thanks a lot gooooood.

网友:
??????? can it be used for 2011 or befor 2009 only ??????

网友:
一般在shell设置OA为高版本即可

网友:
改成encounter用的OA之后icfb又启动不了。只能是在两个启动脚本里分别加上更改OA路径的语句了。

网友(2012-03-01):
不太清楚如何解决,把文件复制过去试试

网友(2012-04-10):
you need to point the newer path for OA

网友(2014-01-08):
如何设置OA到最高版本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何设置OA到最高版本啊

网友:
我的方法是用alias分别指定两个OA的地址,用哪个软件就指向哪个地址:
i.e: alias soc81="export OA_HOME=/home/eda/cadence/soc81/oa_v22.04.032"
alias ic615="export OA_HOME=/home/eda/cadence/ic615/oa_v22.41.004"

网友(2018-07-04):
回复 楼主:

   谢谢了

网友(2019-05-10):
请问楼主有下载链接吗

网友(2019-09-28):
Cadence Encounter 8.1 Foundation Flow_BY_RobertDwy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