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 GDS 导入 Virtuoso 找不到standard cell

楼主(2012-01-29):
我在用encounter生成GDS文件之后,streamin导入virtuoso,但是生成的layout看不到standard cell,只能看到框框, 说the reference cell was not found.  而且metal也不对,应该是metal1,2,但是变成metal5和poly。请大大们帮忙解答,先谢过了。

网友:
这个嘛,你先将标准单元的GDS导进去,然后再将所得到的版图的GDS导进去,还有,你在导出版图GDS时,那个map文件一定要写对,要不然就会出现你说的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第一次用,不大熟悉。 导入标准单元的GDS是如何导入,也是用streamin吗。如果标准只有.oa文件怎么办。 map文件是library自带的还是我们自己写的。 谢了~

网友:
刚好知道你说的这点:
encounter在导出GDS时,注意了,有一个选项说的是合并 GDS什么的[自己理解下]选中它,后面的框中选择stdcell GDS,map 文件得自己根据tf来改写出一个正确的来,可以先不指定streamout.map,导一次GDS,encounter会自己生成一个map文件,再在这个文件上修改,

http://bbs.eetop.cn/thread-230570-1-1.html

网友:
  再来导一次GDS,这次就指定修改出的map文件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了,map 的问题解决了。 但是还是有合并GDS的问题,我看到导出GDS时有一个merge file选项,不过一次只能merge一个stdcell的GDS。而且我merge了一个但最后导入到layout还是一个stdcell也看不到。 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吗? 谢了~我导入streamin报错是"the reference cell was not found"

网友:
man streamOut
-merge 可以一次行merge 多个gds的,

如果用icfb 来merge ,也行, 首先要把std cell  gds  streamin 作为reference library
不过ic61 oa 的reference 我也不清楚,上次我也没法来reference,

网友(2012-06-15):
merge 时有什么选项要设置吗/,merge完了还是框框,按q显示为器件名,不知道这样对不对,能不能上个图,stream in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应该可以merge多个gds文件的,一次只能选一个,但是可以选很多次,选完以后应该可以看到的,用命令的话也是可以多填的

网友:
map文件还有merge 版图的问题吧

网友(2014-04-12):
encounter steamout的时候merge了stdcell的gds,但是打开整个gds的时候,stdcell里面还是框框怎么解决??但是整个gds肯定是有stdcell的gds的,因为DRC已经过了的。

网友:
its works with the ncsu and another pack cells?

网友(2015-01-05):
回复 网友C:

   最近遇到相同的问题,请问您的map文件时怎么解决的?我在导出GDS的时候也试过merge的方法,但是自动生成的map文件还是不对。
我用的是Encounter10.1.

网友:
回复 网友D:

PDK里面应该有,一般是在GDS的文件夹下,要不就去找foundry要。。。要不在坛子上搜一下你所用工艺的streamout文件.

另外想说的是,后面的streamIn, 关键是reference Lib 在virtuoso中也要填对,例如你用的是digital的lib,那么就去找对应ibary manager相应的digital 标准单元库 (PDK应该有滴),保证你要用的标准单元里面有layout哦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您的回答。map文件我已经从foundry给的库里面找到了,名字是virtuoso_layer.map。但是现在有一点疑惑。我在用encounter导出GDS的时候直接用foundry给的map文件时报错了。有一句是:
请问virtuoso的map文件是做什么用的?为什么virtuoso的map不能用在encounter里?
另为,我从encounter自动生成的map文件和virtuoso的map文件分别截了一张图,请大神解释一下区别。
上图是virtuoso的

上图是encounter自动生成的。

主要是问下第二列的区别,最好能详细的解释一下含义。还有第四列,在导出GDS 的时候写0(mask)还是1(drawing)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目测这个virtuoso layer.map不是你streamout要用的map file...我用的某18的map类似如下(copy paste的,没对齐,不要介意阿。。。),你在好好找找,要不问问foundry.

METAL1        ALL             61        0
NAME        METAL1/SPNET        141        0
NAME        METAL1/PIN        141        0
NAME        METAL1/LEFPIN        141        0
VIA12        ALL             70        0
METAL2        ALL             62        0
NAME        METAL2/SPNET        142        0
NAME        METAL2/PIN        142        0
NAME        METAL2/LEFPIN        142        0
VIA23        ALL            71        0
METAL3        ALL             63        0
NAME        METAL3/SPNET        143        0
NAME        METAL3/PIN        143        0
NAME        METAL3/LEFPIN        143        0
VIA34        ALL            72        0
METAL4        ALL            64        0
NAME        METAL4/SPNET        144        0
NAME        METAL4/PIN        144        0
NAME        METAL4/LEFPIN        144        0
VIA45        ALL            73        0
METAL5        ALL             65        0
NAME        METAL5/SPNET        145        0
NAME        METAL5/PIN        145        0
NAME        METAL5/LEFPIN        145        0
VIA56        ALL            74        0
METAL6        ALL             66        0
NAME        METAL6/SPNET        146        0
NAME        METAL6/PIN        146        0
NAME        METAL6/LEFPIN        146        0
NAME        COMP            254        0
#COMP        ALL            254        0
#DIEAREA        ALL            254        0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