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关于ICC 和PT 关于cell hold 的计算

楼主(2012-01-29):
在ICC chip finish 的report 中有关于clockgate check hold 的violation ,但是post sta 中没有。查看了下两个报告,发现在同个corner 下,clock gate cell 关于hold require 时间差别很大,pt中为-60ps 但是 ICC中为230ps。 但是根据library中该cell的timing 的话pt 的结果是正常的
    在这里请教各位大虾,icc中关于cell timing 是怎么计算的??跟pt 从library 中找相应的timing是不是一样? icc 和pt 关于timing的计算有什么联系和区别

网友:
icc 要设置: timing_disable_clock_gating  为false吧,类似的变量,控制clock gating计算的,

要看看具体的repor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