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请教tcl一个变量嵌套的问题

楼主(2012-01-29):
我们的工程文件都是以文件列表的形式来写的,比如project.f 里面的内容如下,其中$PATH已经在.cshrc设为setenv,
-f  $PATH/modulea.f
a.v
b.v
....

现在我要将这个project.f全部打印出来,即要全部以具体的.v文件形式
$PATH/c.v
$PATH/d.v
a.v
b.v
.....

写了一个tcl的proc,以列表的形式把project.f列表成.v文件的形式,但是在用open命令打开打开$PATH/modulea.f时,老是报找不到$PATH/modulea.f这个文件,我个人认为是tcl支持变量($PATH)的嵌套问题,

我也试过在open命令前再次设置set PATH [getenv PATH],但是还是找不到这个路径,不知道各位高手有好的办法吗?多谢

网友:
试试使用set命令:set PATH ...
同时再确认下路径是否正确

网友:
setenv是csh的指令

楼主:
是的,多谢二位,路径是正确的,但是还是找不到,

网友:
在tclsh 里面 先getenv PATH ,

如果能得到,说明PATH 变量已经被定义,

这样的话 set path [getenv PATH ]应该能得到

网友:
试试
set PAHT $::env(PAT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