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中hold time 的优化问题

楼主(2012-01-29):
想请问一下 , 我一步步按流程做下来, 发现做cts后hold time如何优化都不能满足slack >=0 ,  目前不想动CTS 的spec, 多次优化  , 变动布局什么的都不行 , 想请问大家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
你好歹要找到hold修不掉的原因吧
如果是CTS导致的,那你最好还是重做CTS.
如果是density/congestion导致的,需要调cell pading 或者max density.
总之你不能只依靠工具...

网友:
首先就是查找原因!
找到原因之后,寻求解决办法。这个解决办法不是完全依靠后端来完成的。
我的思路是,能工具自己解决的就尽量让工具去解决。
工具不能解决的,就让前端自己去优化,或者重新约束placement和CTS。
实在不能解决了,再用手动的方式

网友(2012-05-09):
工具解决不了的可能是约束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