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di 工具的clock skew问题

楼主(2012-01-30):
其实应该是linux的clock skew
因为通过date命令查看了linux系统的系统时间,是正确定的
并且也通过stat命令查看了verdi文件的时间戳,也是正确的
所以我将这个问题定义为“verdi 工具的clock skew问题”。具体情况如下
我是用的是服务器,linux系统。
在命令终端敲入“verdi后显示”

verdi - The Behavior-based Debugging System. Release 2009.01 (Linux) 01/07/2009
Copyright (C) 2001 - 2009 bySpringSoft, Inc.
*ERROR* clock skewed(Linux.0,3,noe=4f25f87c,4fb8dfbb)

在终端输入date后显示
的是2012/01/30 时间
查询verdi的创建时间stat verdi
显示access:2012/01/30 时间
      modefy :2011/11/12 时间
      change:2011/11/12 时间
寻求解决办法

网友:
寻求答案

网友:
当然是找FAE 来解决问题

网友(2013-03-16):
我也遇到了这个问题,开始还好好的,能用,我再次开机就这样了

网友:
我重启一下服务器,然后就好用了,遇到这个问题的朋友不妨重启一下试试看

网友(2016-10-13):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后来发现在verdi安装目录下启动license就OK,在其他路径下启动license就会报错,希望可以帮到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