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SMC工艺下的dummy_metal导出问题

楼主(2012-01-30):
TSMC 0.18um工艺下,对于一个芯片版图想导出其所对应的dummy_metal层,结果导出的dummy_metal层并不能很好的对应原来的芯片版图。这是为什么?求高手指教!!!

网友:
这个是啥意思, 是从gds level直接导出么, 就是留下所有的dummy layer是吧,

.18的时候, dummy layer 的datatype都是1 吧, 和0 (普通金属)相区分

网友:
仔细检查你的Map layer

网友(2012-03-11):
CHECK THE LAYER MN AND USE COLOR DIFF

网友:
可能是gds层号没有对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