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testbench里面如何显示一个模块的内部reg变量

楼主(2012-01-30):
我用verilog编写一个最基本的摩尔状态机,其中定义了一个reg变量,state,由于事先规定了端口,所以这个state只能算是内部变量。现在我在testbench里面需要用fmonitor输出各个参数的变化,其中要求包括每个变化时刻的状态,也就是这个state。请问改如何修改才能输出?
谢谢!

网友:
$fmonitor只要有变化就一直记录
$fmonitor(file_id, "%format_char", parameter);
egfmonitor(file_id, "%m: %t in1=%d o1=%h", $time, in1, o1);

网友:
直接用hierachy就可以access,不一定要出port。

网友:
层次化调用就可以了,不必要添加到端口列表里

网友:
层次化调用
如:在顶层test_top中定义一个变量
wire  enable = test_top.cpu.alu.i_enable ;

网友:
楼上正解,层次化调用!

网友:
呵呵。这么多方法,学习了。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