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怎么样才能提取准确的spef文件?

楼主(2012-01-30):
怎么样才能提取准确的spef文件?starRC是什么东西呀?求详解

网友:
看starrc manual就知道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starRC是synopsys的一个专门用来提取RC参数的软件吗?

网友:
还是要多学习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
   我在PT里用encounter生成的spef文件做反标进行静态时序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不满足,而在PT里用encounter生成的sdf文件做反标进行静态时序分析建立时间和保持时间都满足。我好迷惑。到底信那个?

网友:
对于小工艺(我们习惯是180nm及以下的),一般使用starRC提取寄生参数文件
spef格式的更精确点,我们一般使用这个格式的,然后pt生成sdf格式的用于post-simulation

网友:
还是用qrc,starxt抽取spef来做吧, edi出的sdf 不知道正确否,

网友:
StarRC 出來的 spef 應該才是 sign-off quality.

网友:
QRC提取的也不错 好像是3D提取 比STARRC的2。5D 提取更精确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网友:
只用过QRC的飘过. 向往可以用用StarRC,看看和field solver有多准

楼主:
回复 网友B:

    encounter里怎么用QRC提取参数?

网友(2014-05-30):
回复 网友B:

     能问一下你的QRC是怎么命令的么?我用的是def——QRC,还有一个问题,QRC运行的时候用到qrctechfile,这个你是怎么生成的?是用Tecgen -simulation   XXX。ict 命令来产生的么???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