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如何编辑Virtuoso ADE里setting outputs的expressions?

楼主(2012-01-30):
如何编辑Virtuoso ADE里setting outputs的expressions?

比如,仿真一个电路,想要将某一个mosfet的Vgs的变化plot一下(Vgs=Vgate-Vsource),怎样编辑ADE里的setting outputs的dependent variation的expressions完成这样的plot,谢谢!

网友:
如果是直流工作点随着你设定的独立变量变化的话,就是 OP(“/MN1” “vgs”);如果是直流sweep, 就是 VS(“/MN1/G”)- VS(“/MN1/S”);如果是时间域,就是VT((“/MN1/G”)-VT((“/MN1/S”)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做的是dc sweep,将expression写作:(VS(“/NM0/G”)-VS("/NM0/S")),仿真报错如下:
“difference” 0 t nil ("*Error* difference:can't handle (nil-nil)"),不知楼上兄弟有没遇到过,谢谢!

网友:
前面的算式我犯了个错误,不好意思。

你必须找到器件的栅极所对应的节点名称,那才是在仿真中所用的名字,比如,/NM0/G在电路里实际上是叫net12345之类的,所以算式就应该改成VS("/net12345").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已正常!

     兄弟,这个内容在哪个帮助文档里啊?

网友(2018-02-10):
编辑ADE里的setting outputs的dependent vari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