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到底是用encounter生成的sdf文件还是用PT生成的sdf文件去做后仿真?

楼主(2012-01-30):
到底是用encounter生成的sdf文件还是用PT生成的sdf文件去做后仿真?是不是用SPEF文件反标PT来做静态时序分析。然后用PT产生sdf文件来做后仿真?

网友:
一般推荐qrc(或starxt)抽取的spef ,然后ets(pt)来生成sdf,给pt 或ets,post-sim工具

encounter自己生成的spef,sdf 也可以凑活用一下, 不是特别精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