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StarRC spf pin order

楼主(2012-01-30):
請問一下,APR後的layout用StarRC抽出來的spf(spice format),如何控制 standard cell instance pin order,
目前write出來的pin sequence 與 standard cell spice 裡的 pin order不一樣。

网友:
没用过spf格式,

网友:
这个我遇到过,解决方案有个笨法子。。。。。。写个程序置换一下pin order -_-

网友:
那不就是perl scripts么

网友(2013-01-31):
回复 楼主:

   请楼主发下starRC的提取spf (spice format)的flow,跪求  方便的话给我发个脚本参考下啊,纠结死了 511525392@qq.com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用starRC 提spf (spice format) 啊 和spef的flow一样吗 可以贴个大概的脚本吗

网友:
回复 网友B:

    应该就是在脚本里把参数文件格式 :SPEF=>SPF吧??

网友(2022-01-21):
提取SPEF的话就不需要关注PIN口顺序,提取spf的话,在cmd文件中加入SPICE_SUBCKT_FILE即可实现PIN口顺序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