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LDO中的过流保护

楼主(2012-01-30):
LDO 设计好了, 但是发现启动电路时电流飚到200m A, T^T 怎么办?
一般都用什么办法做过流保护的? 大家能不能给些建议或者关键字? 本人完全没经验.....

谢谢!!

网友:
模拟信号处理的精髓在于检测和反馈, 达到控制的目的. 顺着这两个关键字去摸索吧 ...

楼主:
回复 网友A:

    @@~能不能具体点。。。。。谢谢

网友:
把流过的电流通过电流镜镜像出来,流过固定的电阻或电阻负载产生电压控制一个开关管的栅极。当电流过大时,开关动作,起到保护作用。这样再简单不过了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对于启动,我一般这样做的。
1.相对小限流值启动
2.过100-200us后,输出差不多基本稳定了,放开大的限流值。

实现方式:镜像power mos 电流,然后mirror得到的电流与基准电流进行比较,
得到的信号控制power mos gate(也不一定是power mos gate 也可能输error amp 输出等主环路点)。

楼主:
回复 网友B:

   可不可以让amp的参考电流start up的时间延长?从而减小amp启动时的slew rate

得具体试试,你那个办法试过有效吗?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怎么实现100u到200us后把限制放开?或者把控制电路去掉

网友:
应该是软启动的问题

网友(2014-12-22):
回复 网友A:

   有境界

网友C(2016-08-03):
回复 网友B:

   你的限流环路考虑稳定性了吗?

网友(2020-03-31):
引用 网友C:
回复 网友B:

@fumes, 是啊,加个环路稳定性也是个问题。
请教一下,有比较好的过流保护方案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