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verilog如何根据地址信号选择某一个寄存器

楼主(2012-01-31):
题目给的要求是32个字,每个字128位,所以我定义成 reg [127:0] register [31:0];
但是接下来需要给某一个register赋值,而数据地址定义的则是5bit的input信号, waddr。
请问verilog里面语法是否支持这样: register[waddr] <= XXXXXX;

谢谢!

网友:
支持吧。 waddr要5bit才够。 你直接写个test测试下不就知道了?

网友:
支持,但是地址位宽不足,访问不了后面的寄存器
另外,这种写法,一般综合工具会浪费更多的面积

网友:
可以直接写出来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