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encounter读入SS FF lib后,是否还需要读入TT lib?

楼主(2012-01-31):
先将SS lib读入,提示 reading max timing library SS.lib,
再将FF lib 读入,提示 reading min timing library FF.lib,
这两步都没有问题,
最后读入TT lib时,又提示 reading max timing library TT.lib 和 reading min timing library TT.lib,
这样,会不会将前面的SS FF覆盖掉?
还是说有了SS FF之后,没必要再读入TT?

网友:
不会的,各是个的,slow fast typical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读入TT.lib时,为什么会同时出现 reading max timing library和reading min timing library呢?encounter怎么区分这里的max/min lib和SS FF的max/min lib?

网友:
多数时候不需要读入TT lib,
如果你的foundry有检查TT时序的要求,可以在最后(基本做完APR,时序收敛后)单独读入TT

楼主:
谢谢陈大,
以前是将三个lib都读入的,那以后就考虑将TT拿掉了

网友:
通常不用读入